[ansys] 请教CAE达人:太阳花散热器,怎么划分网格

楼主(2014-04-17):
如图,太阳花散热器,怎么划分网格,注:翅片不是阵列,一部分的翅片分叉长度是不同的

自己用ICEM划分,分块划分,是否太复杂?整体划分时,划分的质量特别差。

在ansys里面采用自由划分,占电脑内存太大,几乎卡的不动,但是如果要采用映射划分,应该怎样做。

请大虾指点。谢谢!

附:三维CAD图(UG作图)+ANSYS文件(文件传不上来,好像没有支持的格式

网友:
很好做的,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沿着拉伸方向mapping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不是电脑上的cpu散热器吗?

网友(点评):
是的,还有好几类,用有限元分析他们的散热性能

网友:
如果想做精细,也很复杂。CFD网格要求较高。

网友(点评):
大概应该怎样做呢?自己划分的时候分叉的翅片厚度方向上只有一个网格,可是这样的话,计算的温度梯度就不准确。

网友:
这里说不清楚,我建议你看看CFD画网格教程。里面较详细。

网友(2014-06-07):
应该采用映射法划分,这样效果会好一些。另外内存不足,建议将模型简化些。

网友:
用区域 划分试下;只分析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