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工程图与模型图如何快速切换?

楼主(2014-04-17):
proe工程图与模型图如何快速切换?像solidworks那样,点右键即可快速切换。请教,各位

网友:
设置映射键?不知道可以不,没试过

网友(2014-06-01):
貌似不行的。工程图和三维图在PRO-E里是分开的。新建一 个。

网友:
不行,这是proe的bug

网友A:
装个中文插件,在组件图里面就可以直接右键打开工程图了,然后在窗口设置里面选择显示工具条1,绘图环境下列表可以看到所有模型和工程图,点击对应的名称就可以快速切换。

网友(点评):
叫什么插件?

网友:
新建一个就行了

网友(2014-07-05):
引用 网友A:
装个中文插件,在组件图里面就可以直接右键打开工程图了,然后在窗口设置里面选择显示工具条1,绘图环境下列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