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过的薄板,如何通过精密磨床保证其平面度?

楼主(2014-04-17):
请教高手,对于经过热处理过的较薄的板(45号或CR12等),如何通过平面精密磨床保证其平面为0.01以内。

模具制造中,垫板经常是经过热处理过的较薄的板(45号或CR12等),厚度在10mm以内,对于较薄的板,经过热处理及回火后,发生了2次相对变形,并且板越薄,变形越严重,基本上都是呈拱形状,因此需要经过精密平面磨床(超精细砂轮),每次进给量不得大于0.01。对于磨床,若开启磁力过大,也会使板面变形,这也给磨平面增加了难度。,如何选取一个适合的磁力值。

今天,我就磨了一块了很薄的板,由于变形严重,我反复变换2个面,不断的磨,结果平面还是不合格,不能达到0.01.
因此,请教高手,对于这种情况,如何利用磨床保证其平面度,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辅助磨削加工。

在此,大家也可以探讨一下,自己曾经用过哪些方式,磨平面。

网友A:
你方法错误,

薄板,热处理过,要先多向拉伸,拉够了量,再谈其它,不拉,没法磨,基本常识,

网友(点评):
哈哈。看来与大侠谈磨薄板可以随便要价。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大侠说的拉伸是什么,我以前自己磨薄板或变形的件时是先用手研平一个面做基准然后再磨另一个面,多翻几次面就行。变形大的需要先校平,用校平器或直接用锤子敲

网友(点评):
俺们对楼主这种例子是热处理厂要加压平的工序,之后再研磨。厚度在10mm以内的板,0.01的平面度是很容易就可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方法错误,

薄板,热处理过,要先多向拉伸,拉够了量,再谈其它,不拉,没法磨,基本常识,

但是,我们必须要磨的。我们薄版热处理回来后,先粗磨一遍,此时,平面度没什么要求,只要2面见光即可,然后,经过回火,薄板又经过一次变形了,此时,我们要求用精密磨床磨,并且要求保证平面度在0.01内。我在做的就是这一步骤。因此,如果必须要磨的话,应该怎么磨呢。

网友(点评):
嘿嘿。。。热处理后是应该有道校平或校直的工序,然后再磨。

网友:
建议用大砂粒砂轮增大散热 不能磁盘吸用胶水粘,反复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方法错误,

薄板,热处理过,要先多向拉伸,拉够了量,再谈其它,不拉,没法磨,基本常识,

998前辈,多向拉伸的目的是,让拉力超过材料的屈服强度,使其发生永久变形吗??

网友(点评):
目的是去应力。

网友:
再很厚的料热处理后再线割一片片的下来,现上磨床加冷却液慢慢磨,嘻嘻,如果老板有米的话可以慢走丝

网友(点评):
问下,这板子上已经是两面都有加工,你的工艺能满足吗?

网友:
本人的方法是不要直接把料放在吸盘上,料下面垫几张报纸,使得吸力变小不会因为吸力把工件吸变形。
加工:粗砂轮。慢进刀,来回磨。正反磨1遍。细砂轮。慢进刀,来回磨。正反磨一遍。0.01不是问题。不过有点费纸,有更好的替代品就好了。

网友:
我以前的做法一般是慢进刀,少量,两面轮流磨,最后几遍,半磁到浮磨。板大的话很费时间的。

网友:
加挡块粘胶水或垫纸片应该可以试一试

网友B:
你方法都不对,变形的薄板不管你磨得的多慢,冷却往的好都要变形。最好的方法就是垫纸。用表打一下,那边翘起来垫那边。这是一个香港师傅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方法都不对,变形的薄板不管你磨得的多慢,冷却往的好都要变形。最好的方法就是垫纸。用表打一下,那边翘 ...

在拱形的背面垫上一定厚度的纸片吧。

网友(2015-10-06):
呵呵!我能说我们经常做平行度,平面度都是0.003的东西吗?

网友:
先整平(有通过式的),再用上述垫纸的方法进行双面轮流磨削加工。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后用双端面研磨可以达到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