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抛光机器,人工效率低下,有无良策

楼主(2014-04-17):
产品内R抛光,R4.0只能抛光R处,别的地方又不能抛到,目前人工手动,效率低下,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请上图和照片等,你越详细的说明,别人才知道,为啥现在人工抛?

网友A:
这么两句话,叫人家怎么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两句话,叫人家怎么答呢

就是
我们都不清楚你的现状

楼主:
进口ZAM材料拉伸铁壳成品后R角处不光滑,要做简单的抛光处理,前提是只能倒R角区域.因为避免破坏镀层。目前还没准备上自动化,只是寻求好的机械机构来替代人工。不知这样描述是否清楚。谢谢!

网友:
是外面的R还是内R?最好是上图。

网友:
没图说个JJ

楼主:
怎么贴不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