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光电开关驱动电机

楼主(2014-04-17):
请教大大们一个问题,我想用两个光电开关控制电机运动(我用的是反馈反射型光电开关,反馈信号被挡住为断开),开关1在前开关2在后,开关1被断开时电机正转,开关2被断开时电机停止,开关1.2都断开时电机停止,开关1.2都经过断开后接通时电机反转复位!

请问需要哪些原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楼主应该先把电路图画好之后,再看需要买哪些东西。。

网友:
光电开关信号直接控制继电器,至于运动关系自己想下,写出流程图再说吧。

楼主:
就是不知道要哪些东西没法画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就是不知道有些啥不好画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两个继电器、两个接触器、两个光电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