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零件变形弯曲

楼主(2014-04-17):
该零件为30CrMnSiA,洛氏硬度28-32HRC,工艺为粗车外圆φ10-钻铰孔φ5H8-车台阶外圆φ7-切断,发现φ7外圆弯曲约0.2mm。求高手解决啊!

网友:
不知道对不 主要是受力问题嘛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 可以加心轴

网友:
槽刀不太行吧

网友:
是否可以先加工外圆,在加工孔

网友:
壁有点薄,不能一次到位

网友:
先铰孔再切断?铰孔口外圆壁厚才1mm?硬度看样子是调质后的硬度,切削力较大,肯定是切削力引起的变形。可以先预钻孔φ5,深度10(方便切断),再切断,保证尺寸50,再铰孔,保证尺寸46.

网友:
这个产品如果是我加工的话,我会先钻孔再加工外圆,然后铰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