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钣金厂家都说不好做,遇到难题了

楼主(2014-04-17):
板是2mm的,大口195mm,小口51mm,高72mm,都说不好做,找钣金厂家说,也不好做,如果卷圆能做吗,以前钣金做的少,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可以做

网友:
激光雕刻后焊接

网友(点评):
这可是薄板啊 况且这么多棱边,全部拼接焊接后做出来能看吗?

网友(点评):
那就用水刀雕刻,中间棱线不要割穿,快速走过,就是刨槽的效果,做出来效果绝对好

网友:
你找的是作坊吗?这个做不了?还有我不明白是设计需要弄成这样的?弄成圆锥桶不好吗?

网友:
焊吧,难度有点高

网友:
卷圆能做,不光这个,天方地圆都能

网友:
开玩笑呢吧/? 这东西不能做?

网友:
2mm太厚,不好折,你降到1-1.5mm,很容易做。

网友(点评):
0.0 6mm 8mm 都经常折的,3mm 4mm 5mm 折弯在普通不过了 2mm怎能称得上厚板

网友(点评):
对于这个尺寸的东西,从加工角度来说,是厚了,如果不计成本,直接CNC做一个,根本不用考虑厚度。

网友(点评):
2mm 折弯还是很轻松的

网友:
展开-下料-切割-折弯  折弯这步不好做、因为你是都是斜边+斜边折弯,

         折弯可以大致分4段,分割成‘1/4圆’为一个单位折弯、一个单元折3次~4次都可以,然后4个单元边角对焊拼接可以

网友:
为什么设计成这样?不能做成圆锥形吗?圆锥直接旋压加工就好了

网友:
用圆锥多好使用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做不了的只是因为不划算

网友:
楼主可以先用激光切割机半个扇面然后去折好,将2个折好后的扇面对合然后再焊接好。不知道为什么楼主的图形要用19边型?如果用20边型会不会更好,因为激光切割好的扇面不但正好对齐,而且方便折弯。

网友:
钣金厂这个做不了就不要开了。可能是人家嫌数量少不想做吧。

网友:
做这个没问题的,做一套简易模具,几次压力成形就可以

网友(2014-05-28):
数量多少?   数量多的话开个模具,先割好圆盘和中孔,然后放上液压机压成形。    数量少就无解。。。。。

网友:
也可以先做成圆锥,然后再切出下面的中孔

网友:
我们都是用食醋做润滑剂的,酱油没有用过。

网友(2014-07-02):
做成圆锥的比较好,要是做成你途中画的那样有难度,量少价低的话愿意做的人就会很少,卷圆锥一个焊缝效果更好

网友:
意大利有一家公司mabi.ch生产的机床可以直接生产球状的钣金件,你可以上网借鉴一下他们的工艺。

网友(2014-12-02):
这可以折,但是痕迹明显

网友(2015-02-24):
简单,和楼主画的一样,一个一个面焊接,要么做成圆的,2个半圆或用滚圆机一次搞定,用软件自动拆图,折弯机自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