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的铣刀,铣5mm厚的板,参数选择

楼主(2014-04-17):
5mm厚的板,要在里边铣出一个FI35的圆孔,还有几道弧,都是铣穿,我是先钻了个孔再用FI4的铣刀一次铣出来,S900F50,S1200F30都断刀了,铣了不到四分之一个圆,,现在上论坛请问下各位大侠,用什么参数合适呢

网友A:
FI35??材料是什么??多层铣,看你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35??材料是什么??多层铣,看你材料

材料是45钢,没经过什么处理

网友:
吃刀深度不能太大了。折刀归根结底我认为还是因为憋销了。所以一搬我干活的时候像这种活,我都吃刀小一点。但是转速快点,一个4个的铣刀就是转5000,线速度能多大。没事的,现这种我一般都用5000,深度0.25(左右吧)。走到2000,具体试着来吧。水猛滋,就是不让他憋销。拙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