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速进给的问题,各位是帮帮小弟!

楼主(2014-04-17):
直径28的3刃白钢铣刀 ,加工Cr12模具钢 和45# 和1cr18Ni9Ti不锈钢 转速和进给还有切深一般给多少合适呢!
说实话以前工作的厂子用的都是合金刀或者镶刀粒的刀,没有接触过白钢刀的加工。
现在工作的地方老板不舍得买合金刀,清一色的白钢刀,真是打了小弟一个措手不及啊!
今天加工CR12试了一下 转速320 进给60 切深5MM 切宽16MM 结果加工没一会就不行了刀响的厉害,开始粘刀。
如果把前面的加工参数用来加工45# 是否合理呢。
如何是加工不锈钢用该用什么样的参数呢。
请师傅们指点迷津!

楼主:
哎,无能人呀

网友:
车工、铣工手册里都有的,咋自己不去搞来看?

网友(2016-06-06):
转速低一点

网友:
同样有此问题。来学习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白钢刀是粗铣刀还是精铣刀?
从你说的切深5,切宽16,来判断应该是粗铣刀,不过我用的25粗铣刀转速都在450左右,切深和宽度都比你的大
直径越大,转速越低

网友:
应该看刀具的合理切削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