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刀参数设置请教

楼主(2014-04-18):
我现在用D32的双刃飞用加工6061铝合金挖型腔开粗,我现在的参数是转速5000。进给2500。。Z深度1.5mm。切宽25mm。声音非常大,请问各位侠这个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噪音会小?时间上不要差太多,因为工件比较大,我现在用这个参数开粗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跪求有经验的老师傅指点。。

网友A:
吃深减少点,给进加大点,转速打到6000(线速603m),这样同样效率的情况下受力小,噪音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吃深减少点,给进加大点,转速打到6000(线速603m),这样同样效率的情况下受力小,噪音会小点.

进给打多少呢?吃深是指Z方向的还是切宽?望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给打多少呢?吃深是指Z方向的还是切宽?望请指教……

看你的参数,切削率是94立方厘米/分,如果s6000,F3840,Z方向切深1.0,切宽25,切削率是96立方厘米/分,
理论上计算径向力和切削力会比你原来小2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参数,切削率是94立方厘米/分,如果s6000,F3840,Z方向切深1.0,切宽25,切削率是96立方厘米/分,
理论上 ...

我偿试一下。谢谢大神指教……

网友:
感觉有点深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