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铣铝各刀具转速是多少

楼主(2014-04-18):
本人刚接触加工中心不知道各种参数求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D20  500 500

网友:
LC4还是7075啊?
直径16的2刃的铝用合金铣刀,上面的两种材料开粗转速4000进给2200 深度2MM 切宽10MM
如果是LY12的话 进给和转速要降,不然材料会融化粘刀
转速2800 进给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