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U减速机一端齿面磨损严重

楼主(2014-04-18):
请教斑竹及各位大侠,我用的CWU圆弧齿面涡轮蜗杆减速机一端齿面磨损严重,用的220齿轮油,这个和经常一种转向有关么,急求解,谢谢

网友A:
这个跟载荷、震动等工况有很大关系。
在运行过程中,零件表面的凹凸部分相互嵌合摩擦,磨落下来的金属碎屑,又作为磨料,继续参与摩擦,更加速了零件配合表面的磨损,所以 1第一次使用或新更换蜗杆副、运转150-400小时后更换润滑油,彻底清洗干净,清除碎屑,以后的换油 周期小于或等于4000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载荷、震动等工况有很大关系。
在运行过程中,零件表面的凹凸部分相互嵌合摩擦,磨落下来的金属碎屑 ...

这个好像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齿轮磨合吧,如果已经磨合过了再出现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