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t工作台用电机还是液压升降

楼主(2014-04-18):
工作台升降用电机拖动可以吗,工作台加工件15吨,0.5m/min速度,升降500mm行程,工作台2500mmX3500,用一台电机四根丝杠合理吗?得用多大的电机还有什么型号的丝杠?
电机升降与液压升降哪个更合适呢?怎么选择?

网友:
液压结构简单些,稳定性也好一些,虽然没玩过液压

网友A:
蜗轮带丝杆升降,液压卸荷。
丝杆要两个右旋两个左旋,吃过亏的有教训。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丝杠为什么要两个左旋,两个右旋?

网友(点评):
如果是四个相同的蜗轮蜗杆来传动就必须这样,除非在选择轴上加一个惰轮。

网友(点评):
防止扭转,很有道理。

网友:
工作台是什么结构。无精度要求液压不错。记得加配重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轮带丝杆升降,液压卸荷。
丝杆要两个右旋两个左旋,吃过亏的有教训。

是啊,同问。用2个丝杆+几组导轨是否可以

网友:
取长补短,按需要选。

网友:
不知平台是否有精度要求,若有可采用丝杆。若无,液压较好!

网友:
用液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