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振动异常,求指导1

楼主(2014-04-18):
电机75千瓦,处理风量1.5万,风压1.2兆帕

网友A:
1,叶片损坏,

2,粘灰严重,且不均匀,或者粘灰以后局部脱离,导致动平衡破坏,

3,轴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叶片损坏,

2,粘灰严重,且不均匀,或者粘灰以后局部脱离,导致动平衡破坏,

轴承刚换过的,叶片也清灰的,自己做的静平衡,运行正常一段时间后,又犯老毛病!

网友(点评):
轴承与叶片平衡都没问题,就是粘灰了,定期‘吹灰’就可以了,假如吹灰还不行,就是叶片问题,毫无疑问,你说做动平衡了,但叶片角度一定有毛病了,粘灰的程度有差异,问题就在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承刚换过的,叶片也清灰的,自己做的静平衡,运行正常一段时间后,又犯老毛病!

要不要试试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试试动平衡

动平衡自己没条件做,技术厂家也做过,效果不理想!

网友(点评):
检查联轴器及销

网友C:
8爷今天很慷慨,对于无图无真相无工况描述的问题,耐心的回复了这么多条
我劝楼主还是说说你风机的工况,气体温度怎样?含尘浓度怎样?工作频率怎样?一般多久时间出现异响?怎个异响法?有没有频谱?
叶片角度是什么样的?与动力源是怎样连接的?机架是什么样的设计?
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异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8爷今天很慷慨,对于无图无真相无工况描述的问题,耐心的回复了这么多条
我劝楼主还是说说你风机的工况,气 ...

你这个说得好专业,我估计人家是答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平衡自己没条件做,技术厂家也做过,效果不理想!

风叶动平衡都不做,那不震动才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说得好专业,我估计人家是答不出来的。

有点过了看来,楼主给风机拍个照吧,然后铭牌再加个特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8爷今天很慷慨,对于无图无真相无工况描述的问题,耐心的回复了这么多条
我劝楼主还是说说你风机的工况,气 ...

就是水泥熟料生产线,篦冷机一段部位的冷却风机

网友C:
这个有很多种原因,既然你有测振仪,那么测振仪显示是哪里的问题呢?
你这个进风口和风机之间似乎没有软连接,看不太清楚,壳体是否受外力呢?这个影响很大的,时间长了壳体变形,喇叭口“含进量”变的不均匀,影响就大了,就容易震动,甚至蹭壳体了

楼主:
你说的软连接就是膨胀阀吧?进风口没有,出风口有的,另外我们的测振仪只能读出振动值和振动加速度!

网友:
是不是轴承有问题了   现在有便携式的 轴承故障诊断仪器  有需求联系我Q1613418414

网友:
你这个减速箱是不是有问题能肯定吗?电机有没有异常?反正这种肉眼看不出的问题比较头大。

楼主:
厂家鉴定说是基础松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厂家鉴定说是基础松动!

楼主能否把详细过程描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否把详细过程描述一下?

加下交流吧1039277143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下交流吧1039277143

我晚上下班才能上qq,回去加你

网友:
看看,长知识了

网友:
风机动平衡,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很多种原因,既然你有测振仪,那么测振仪显示是哪里的问题呢?
你这个进风口和风机之间似乎没有软连 ...

最终解决办法是基础重新浇筑,同心度校正。

网友(点评):
多谢楼主告知最后的处理方法

网友F(2014-06-15):
引用 楼主:
动平衡自己没条件做,技术厂家也做过,效果不理想!

你们的风机粘尘速度太快也有可能,那就需要在除尘上做技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的风机粘尘速度太快也有可能,那就需要在除尘上做技改了

空间环境都一样,其他风机没有这种现象,唯独这一台!

网友:
风机离心力大或者受力不均匀

网友G:
检查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动平衡

检查校正,正常一个月不到,还是老样子!

网友(2017-11-15):
1 重新浇筑基座
2 风机出风口加软连接避免其他设备共振
3 以后选风机的时候,选用径向叶轮,这种叶轮有自滤功能,不会再叶片被封面积尘,可以避免因为积尘导致的叶轮失衡。

4 重点,要换风机的话,可以发参数给我,我这边可以做方案供参考,功率比你这个低10个点,也就是一年能给你公司节省一大笔电费,但是风机成本要高一些

网友:
1.不对中
2.动平衡不良
3.齿轮、轴承存在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