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柴油机,和同事讨论引发的疑问

楼主(2014-04-18):
我是一个刚刚接触柴油机不久的菜鸟,现在的设备上用的雄鹿的发动机。

但是通过和同事们讨论发现,这个柴油机貌似没有节温器,虽然带有涡轮增压但是没有中冷器。水箱两个水口。
现在我想问一下,柴油机的水泵是从水箱吸水给发动机水套,还是从水套吸水给水箱,柴油发动机是不是可以没有节温器,没有中冷器对发动机整体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
一般都是装有节温器的,大部分装在出水口也就是上水管,也有装在进水口的
水泵一般都是从散热器吸水送给水套
中冷器看用途了,为了降低氮氧化物和提高功率车用的现在一般都装用了,有些增压度比较低或者工况变化很频繁的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
一般都是装有节温器的,大部分装在出水口也就是上水管,也有装在进水口的
水泵一般都 ...

这个发动机作为一种矿用设备的动力源,在井下使用。

网友B:
“柴油发动机是不是可以没有节温器”,可以从节温器的作用来考虑,对于矿用设备的动力源,是否需要节温器的作用,你可以判断一下。

在车用柴油机,当水温小于约80摄氏度,节温器处于关闭状态,发动机的冷却水不经过冷却水箱,在机体和水泵之间进行循环,给水温加热,这个也就是小循环。当水温大于80度时,节温器打开,冷却水就流过冷却水箱散热,这就是大循环。一般来说,通过节温器控制执行小循环,在发动机启动的时候,让冷却水升温,可以让发动机工作的更好,水温高了之后,通过大循环来冷却水。

这个发动机没有装有节温器,那就只执行大循环,那么冷却水将会处于一个比较长的低温阶段,因为水经过缸体所获得的热量很快的被大循环给冷却了。除非你的设备刚开始提供的冷却水就达到了80度,但应该不会这样浪费资源,一个节温器就能解决的事情何必烧80度的水。或者这台发动机的工作环境能使他快速的达到所需要的冷却水温,到达水温之后又能较好的散热(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怎么达到)......再说冷却水温过低对发动机的坏处还是挺大的。掉功率,磨损大什么的。

中冷器的作用在于冷却增压过后的空气,空气增压之后,温度会上升,密度会下降,经过中冷器之后空气温度下降,密度上升,气缸排量就那么大,体积一样时,密度增加了,相当于进入的空气增加了,对于改善燃烧状况,提高功率,冷却气缸等方面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有些柴油机是没有中冷器的,一部分车主会找维修装中冷,对发动机性能的提高还是很好好处的。
这台机子没有节温器,没有中冷器,我觉得可能是设计者觉得发动机已经满足所需的动力需求,节约成本,给省掉了吧。你可以拍几张照片来看看。

楼主:
非常感谢烟雨的热心回复,发动机部分管路比较多,我会选择两张明天你帮我分析一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柴油发动机是不是可以没有节温器”,可以从节温器的作用来考虑,对于矿用设备的动力源,是否需要节温器的作用,你可以判断一下。

在车用柴油机,当水温小于约80摄氏度,节温器处于关闭状态,发动机的冷却

这是新旧两个发动机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看来沉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新旧两个发动机

这两张照片看不出什么来,你可以拍一下增压管路,因为你说没有中冷器,所以我想看看从增压器的压气机出来到进入气缸的进气管路。还有你说没有节温器,是你们拆装的时候,师傅告诉你没有节温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张照片看不出什么来,你可以拍一下增压管路,因为你说没有中冷器,所以我想看看从增压器的压气机出来 ...

没有中冷这一点我们都很肯定,节温器的说法是我们经过观察推测的。

网友:
有增压没中冷很常见,没有节温器还没见过。下图应该是这款发动机的节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