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删除重叠的线

楼主(2014-04-18):
各位前辈,CAD2004版本中,怎么删除重叠的线?有什么快捷方式吗?

网友(点评):
如果您是初学者,或者是学生,别学原装CAD啦,什么软件都会有二次开发,插件,学这个。。省事儿

网友(点评):
学生哪会用插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是一位初学者。请问这是什么插件呢?

网友B:
学软件,最好先用原版少用插件。基本功扎实之后再用插件就会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软件,最好先用原版少用插件。基本功扎实之后再用插件就会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D自带此功能,你把cad装完整就可以了
见图EXPRESS

网友:
不是可以用“修改”里的“合并”命令吗?

网友(2014-07-01):
高人存在

网友:
学习了  以前一直慢慢删~

网友D:
6L好方法

网友:
下载燕秀工具,里面有删除重复先工具

网友(2014-08-19):
不在一个图层的话直接锁定 删除

网友:
CAD用了这么多年,却还是停留在基本操作水平,必须要充电啊

网友(2014-09-19):
合并多线段命令PE,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4-10-29):
我也郁闷这个问题

网友:
在图层中把另一种隐藏吧3 i- T% i3 V% z. U

网友:
学习了,还真没用过。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用的是图层

网友(2014-12-03):
基本功扎实之后再用插件就会事半功倍

网友(2015-02-15):
高人好多啊

网友:
大师,我没有听明白

网友(2015-04-30):
我之前都是一个个的删除的!!!学习了

网友(2015-06-02):
学习了,燕秀工具有这个功能一直没有用  这次看了  以后肯定能用上的

网友:
赚点积分哦……

网友(2015-09-25):
引用 网友D:
6L好方法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也是一条条地删

网友(2016-03-07):
涨见识了,作为CAD初学者,一般重叠的线,我都没管它,汗,学习了。

网友:
画图要先建立图层,用图层来删除重叠的线方便一些

网友(2016-06-17):
Cad我们用的少主要用Caxa这个标注快修改快。

网友(2017-01-21):
刚开始都是这样,需要点拨,还是多问问学习快

网友(2019-07-05):
用overkill命令

网友(2021-08-26):
请问您这是哪个插件?

网友(2025-04-24):
我也是慢慢删除,感觉好傻

网友(点评):
有时候不是重合线,就选择有用的线拖走,删除其它无用的,再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