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后车锥面光洁度要求0.4,用什么刀具合适

楼主(2014-04-18):
热后车锥面光洁度要求0.4,用什么刀具合适,目前用的是CBN刀片,寿命不是很好

网友:
CBN刀片的寿命与你的切削参数以及CBN刀片自身的配方密切相关。

楼主:
因为这个锥孔深度较大,所以寿命比较低,已经试过国内外几种品牌,效果都不是很理想

网友:
刀具换不了可以在别的上面下功夫。。加工的时候弄点什么化学品。

楼主:
化学品,能具体一定吗?有无这种工艺,对设备、人员是否有伤害?

网友:
具体的加工参数,以及工件尺寸。

网友:
内容材料又没说

网友:
淬火硬度一般要55度以上时用CBN效果才会好,55度以下效果一般。你的热后HRC多少?你的锥面大小头直径多大?车削时转速多少?切深多少?进给多少?寿命是每刃多少件?

网友:
用半陶瓷刀粒加工 材质刀粒规格好像是TNGA160404 A66N 刀粒金黄色无车削槽 可加工55-58硬度没问题

网友:
要看材料及热处理种类

网友:
看要求 ,不一样的

网友:
不光是刀具,你是啥机床,主轴跳动不好的话,肯定寿命不长的。

网友:
cbn 可联系我  给解决   专业cbn 看我个人资料

网友:
用立方氮化硼刀片试试

网友:
      寿命低看是什么情况了,孔深就用抗震刀杆,实在不行再试试其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