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定电机的功率?最近在做纺织机械的改造

楼主(2014-04-18):
最近在做纺织机械的改造,原来的机器只有一个动力轴,由一个电机带动,经过齿轮箱后输出为好几个从动轴。

由于原型机基本上是纯机械的,不能实现输出轴的单独控制,现改为由三个电机分开驱动,这样齿轮箱能够得到简化,并且目标是速度能提高一倍。目前只知道原来电机的功率,以及三个输出的机械部分大致的功率分配,但只是估算,因为对负载力的计算不是很准确。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三个电机的功率?简单的计算是有了,但是不准确,能不能用软件来仿真电机需要的转矩。或者只能用试验的方法来确定电机的功率?求哪位大神给予明示。
PS:以前也有关于如何确定电机功率的帖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19283&extra=&page=1

网友:
我所知道的所有的人都差不多不怎么计算。比如我自己都是参考现成的设计+估算+凭感觉,然后往大了选一个。安装的时候心里总会不安,怕不够用,然后再想想万一功率不够找个什么样的理由比较说的过去,显得专业一点。一旦开机试验正常了,心里也就踏实了,然后就会有油然的成就感从心中升起,觉得自己很牛逼。下次再碰到同样的情况心里就会有底。

网友(点评):
这就靠经验了,还是非常感谢你的指点

网友:
简单的还好算,复杂的就难了,要计算转动物体的转动惯量。

网友:
同2楼,有些负载没法估计,一代一代都没个准确数,只好类比放大了,反正现在生产的电机也水,铭牌上写的功率未必能达到

网友:
没经验就计算。想省事就请教老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