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动火切割罐体

楼主(2014-04-18):
罐体是6MM后的普通热轧板(Q235)。但是因为工艺的原因,不能动火切割(气焊,电焊 磁力钻都不行)那要什么办法才能切割一个边长800mm的口呢,听说有水刀,但这玩意好贵呀,呵呵

网友:
用水切割

网友A:
貌似水刀也是冷加工的一部分,也是钻头,只不过是加了水冷却。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这个看来是害怕切割的时候温度过高,那么就用钻头速度放慢点打个眼,同时加上高压水枪冷却,怎么样?
或者让钳工拿钢锯自己切割?不知道空间怎么样

网友(点评):
百度了一下水刀,貌似还真是得这玩意,石油灌顶安全水刀

网友:
是什么工艺原因啊,是罐内有气体,还是变形之类的

楼主:
罐内有粕料,动火有粉尘爆炸危险。准备开个口把附着在灌壁的物料铲下来,央企,安全看的严,同时也没人愿意冒险切割,或者钳工哪钢锯割,实际空间也不够。一边钻一边冷却就更没人考虑了。你说行,那就让你保证安全,谁敢保证呀,呵呵,

网友:
罐子是立着的开垂直800的口还是水平放置的啊

网友:
能不能先注水或者注CO2,再用等离子割啊。水割一时半会估计都难找到有这机器的

网友:
水刀肯定没问题的,废弃炮弹的切割都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水刀也是冷加工的一部分,也是钻头,只不过是加了水冷却。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这个看来是害怕切割 ...

水刀可没有钻头,水刀就是高压水射流,最多加一些固体颗粒。

网友:
我之前在电视里见过有个消防官兵设计了一套可以移动的专门销毁炮弹的水切割设备,你可以去问一下当地的消防部门有没有添加这种设备。

网友:
熊猫头像的大侠说的对,安全无小事,还是找水刀吧

网友:
有专门的便携式水刀,一百多公斤左右。

网友:
估计水刀用水不会太少,切的时候水污染了里面的料问题大不?

网友:
用酸腐蚀行吗?

网友:
上铣床铣,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