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嘴怎么加工?

楼主(2014-04-18):
由于热风枪特殊要求,需要加工一个枪嘴!请各位大侠看看这零件怎么加工好

楼主:
忘记加图片了,现附上图片。

网友:
以下工艺可供参考:
1.先将弯管部分弯好,裁成图中所示尺寸;
2.粗车喇叭口部分,将外形车准,与弯管接头处车一沉孔,与弯管外径配车,深3mm就可以了;
3.焊接:将喇叭口部位与弯管焊接好;
4.做一个夹具,钻2-M3底孔通孔;
5.车喇叭口内到图纸尺寸;
6.攻2-M3螺纹通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