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金钢淬火裂纹分析,求助

楼主(2014-04-18):
曲轴轴颈与法兰连接处出现淬火裂纹,高温回火后再次进行淬火裂纹仍然存在,原因仍在查找中。。。。。求助一般造成类似情况发生的可能原因有哪些?

网友:
是不是沾上低熔点金属了?

网友A:
就是淬火工艺有问题,没有什么了,

合金钢,热传导慢,冷却速度控制不好,表层收缩率大,内层没有协调收缩,就裂了,

以前一个厂子,多大断面的东西,如何锻造,加工,热处理,都有长时间试验,取得一个工艺参数,固定下来,偶然有裂纹,厂里‘大拿’去看看,调整一下参数就是了,

现在厂子都没有这些了,谁摸起来谁干,也没有经验数据,也没有试验数据,能凑合就凑合一下,凑合不过去了,最多这个产品就不干了,或者想法糊弄一下,能蒙过去就蒙一下,

大虾这个厂子也肯定没有专门玩热处理的,特别是没有懂合金钢热处理的,这东西不是谁指导两句就明白的东西,技术是一个系统对象,

网友(点评):
高,佩服呀!

网友:
最好附图,因材料,锻造,正火,机加,最终热处理,设计结构等等都有可能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淬火工艺有问题,没有什么了,

合金钢,热传导慢,冷却速度控制不好,表层收缩率大,内层没有协调收 ...

不是所有的轴都有裂纹,如果是淬火工艺问题,那应该都裂。
裂纹位置基本一致,淬火参数也作了适当调整,仍然有裂纹出现。
初步怀疑就是锻造工艺有问题,材质内部因素造成的。
话说热处理工艺也只能起到一个指导性作用,不能定性,因为每批次零件都有可能存在和大差异,只要最终能够达到图纸要求就行。热处理过程很大程度还是要靠经验加检验。

网友(点评):
锻造会引起‘原始微裂纹’这个可以检测,终锻温度不够也可以知道的,这个都可以事先检测到,假如不是上述问题,一般可以在热处理阶段避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所有的轴都有裂纹,如果是淬火工艺问题,那应该都裂。
裂纹位置基本一致,淬火参数也作了适当调整, ...

请教998大侠,材料成分没有问题的前提下,任何材料组织结构的不合理,都能够通过热处理来消除并达到淬火前的合理状态吗?

网友(点评):
材料成分只是一个方面,材料没问题,锻造前的加热过程还要合理,假如加热过程有问题,锻造以后就有缺陷,或者是晶粒粗大,或者晶界有问题,有些问题可以在后续热处理解决,有些不能,要看是什么了,

网友(点评):
谢谢!现在是越查越迷糊了,老师傅都说,这种事往往都是不了了之,下批次再出现在解决,难呀!

网友:
冷却速度太快

曲轴类零件一般采用表面感应淬火,注意根部R角处还要增加R角表面感应淬火

网友(点评):
就是表面感应淬火,在保证淬火层深的前题下,不让裂纹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