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口内怎样加工?

楼主(2014-04-18):
请教各位,做了个U型口,由于没有加工到位,还需再加工,由于材质为调质40Cr,圆柱铣刀铣不动,请教各位用什么方法铣到位,U型宽为110,深为120.谢谢。

网友:
工件不大的话,前辈说的线切割可以

楼主:
线切割时间太长,U型口已加工好,就差将上下两个面铣一下了,请教高人,怎样才能把上下两个面铣一下

网友:
这应该要配个窄直角头

楼主:
什么是窄直角头?请告知

网友:
盘式铣刀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呢?

网友:
你用的什么 设备,卧铣还是镗床,还是数控镗铣?

网友(点评):
有没有摇臂钻?

网友(点评):
关键不知道 你有啥设备?

网友:
白钢刀不行,换硬质合金铣刀

网友:
完全可以下料时开个U口,再铣加工,既省力又省料。。。。

补充内容 (2014-4-23 19:46):
为什么是钣金下料,不太明白

网友(点评):
钣金下料 滚弯吗

网友:
楼主还是线切割吧~你找加工工具时间应该够时间用线切割割完了

网友:
有好刀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A:
线切割虽慢,但便宜呀,一个小时几块钱

网友(点评):
线切割便宜?

网友:
同意11楼.不要又费马达又费电。

网友:
还是线切割最方便

网友:
线切割,舍不得花钱那就算了。

网友:
三面刃盘刀

网友(点评):
不错的见解和选择。加你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虽慢,但便宜呀,一个小时几块钱

是的

网友:
请问先切割。这个成本就要考虑了吧

网友(2014-05-23):
可以用玉米铣刀

网友:
那就钨钢刀吧 呵呵

网友:
硬度高又没有合适的刀具还是线切割比较合适。

网友:
还是线切割吧

网友:
还是用你图示的方法加工,如果铣不动,换铣刀,再说看零件图,不是加工过了吗?

网友:
可以上卧铣。用镶齿的锯片铣刀加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