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式升降架设计调试后的深思,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4-04-18):
     公司承接了个剪式升降架(输送链上使用),因公司电脑有监控,无法发图,见谅,其样式和普通剪式升降架差不多,不同的是,剪刀下横梁长度比较长(两端比两只下滚轮的位置还要长出去1.5米左右——为了吊装工件方便,又能省钱);

     剪刀架是倒装的,用于输送链上取料送料,最初上下、平面移动的驱动方式均采用异步电机,平面移动还能说得过去,但上下驱动方面:1.前期出现剪刀架上下、左右方向的抖动、晃动比较厉害,从而导致工件掉落;2. 后期出现升降架下降到最低位置时,有时会出现抬升困难或自动下滑。

    针对上述两点 做出以下改动:

1 结构加强
2 电机改成制动电机

    但试验过后  效果仍不是太理想的 。

    想请问 大家  ,有没有什么建议或意见  借给我参考一下  。我现在脑袋有点思维定势、僵化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就是一般没玩过这个东西初次设计的通病,尤其小公司设计这类东西,都会有你这个问题,

1,铰接点宽度很窄,理论看上去没事儿,因为宽度窄,孔与销子之间的间隙导致可以任意偏斜,前期也没有人懂这个,这个间隙的偏斜,你随便计算一下,推导到台面上去,就偏很多,偏就会卡,

2,一边卡住以后,就不动了,另外一边动,另外一边卡住以后,对面的边再动,两边交替动,就必然是斜着‘一顿一顿的’,这个没法避免,

3,再就是斜杆刚性,测量一下就知道了,受力以后就有挠度,两边不一样,晃来晃去,就导致交替受力,

以前我玩过这个数学模型,在计算机上仿真一下,一目了然,

先期没有设计好的,就是模型没考虑好的,这个东西后期加固完全是‘儿戏’,不可能平稳,这就是结论,

网友(点评):
回答很准确,有宽度,有深度!

网友(点评):
干脆利落,直接点题。

网友A:
一个剪刀架,至少有两侧各一个剪刀叉,每个上下5个铰链,两片有10个。如果剪刀叉结构各顾各,就必然如998大侠所言“因为宽度窄,孔与销子之间的间隙导致可以任意偏斜”。楼主所说现象符合998大侠的阐述。半年出帖讨论过剪刀叉,很多参加社友也同样忽略了这个问题。
要解决其实也容易,把两侧相应的斜杆联系为一个整体,让原先“铰接点宽度很窄”的、各自为政的两个铰链变成为一根长轴而有两端轴承。这样,要想不稳定也难。
至于楼主所说“升降架下降到最低位置时,有时会出现抬升困难或自动下滑”,怕也是根本没有做过剪刀叉运动分析,把剪刀叉起始位置设定得太低的缘故。

网友(点评):
有道理,前几天有个类似的问题。

网友(点评):
姜还是老的辣!!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点评):
伏枥在大侠在行!

网友:
由表及里,见多识广。

网友:
剪刀问题可能是交叉位接触面不够销子易松动变形,可以加大绞部(比如开凹槽)或者像上面大侠所说加轴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多谢 998  和 害怕  两位  高人
  正如害怕大侠所言  现在的加固结构  已经把下梁连为一体(原结构单边剪刀与下梁有3个连接点)  防止  单轴偏斜过多
  998大侠 所言的  下梁设计时采用的是14号槽钢  与滚轮接触面 实测仅30mm  虽然中间有支撑杆  但仍避免不了您所说的情况产生
现已准备将上下行走改电机驱动为 液压驱动  让启制动 更加平缓点  希望使用起来比以前有改善
另外 害怕 大师 能否将您的  剪刀叉的讨论  给个链接给我   好学习一下  或者 以前发帖的 题目 我自己搜索   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有奖练习:简易升降台面小车设计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3078

网友:
我刚做完一个项目有这个结构,刚开始也出现这个情况,我们的是要在剪式叉的上面放一个平台,支撑20公斤的重物,运动的平稳性要求较高,平台在运动过程中还有其他结构动作,压住或分离。
解决方法:1. 加固结构,将杆加固,连成一体,铰杆的销加长。
               2. 4根铰接杆中心用一根轴串起,加大刚度。
               3. 运动平稳性,在两根铰杆的两侧加直线滑轨。剪时架铰杆的初始角度不要太小。
这样运动应该会很顺畅的,直接用丝杠电机直接驱动直线滑轨的滑块就可以,需要把两个滑块用杆连接起来,驱动这个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剪刀架,至少有两侧各一个剪刀叉,每个上下5个铰链,两片有10个。如果剪刀叉结构各顾各,就必然如998大 ...

彭老好!
去年做了一个项目,关键点是手动凸轮结构使罩盖按照预定轨迹开合。凸轮的一部分跟剪刀叉相似——左右对称各3付悬臂销(各配1轴承使用)。工厂调试时,竟然断了一侧的悬臂铰链轴,直径4转M3螺纹处。将M3的螺纹加工为M4,取消悬臂销台阶,发货。
客户试产时,卡住了!很郁闷!想想,销子是有火的,没断,弯应该也没那么容易,除了运动不同步(设计时一直担心这里,但又没有特别深究),想不出来哪里有问题,但又想不通不同步怎么会卡的死死的。将装配图发给机加工供应商,问他们硬度是否保证了。他们老板看了之后问了我一句:怎么不将这两个悬臂轴改为一根通轴?
一针见血!茅塞顿开!当即拍板,截一段直径4的光轴(下偏1丝),长300,两端攻丝(轴承轴向限位用),替换原来的两端悬臂轴,就是彭老说的“把两侧相应的斜杆联系为一个整体”。 当天赶过去,现场拆开,一个轴承的外圈已经裂开了!其实就是300长的力臂,小姑娘手动操作的劲。
换好后,感觉非常顺畅,直到现在再没烦过。
看到两位大侠讨论此贴,心里感触颇深!
后知后觉的人,只有碰的头破血流,才会幡然醒悟!
不知道后来的人,看见这些,会不会涨点经验!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相助   彭总所发的链接正在学习中  因为原方案并非我所设计  所以想了下  将方案截图上传 请彭总和大家点评不足之处   相信原作者 应该不会怪罪拿方案来讨论学习

抱歉 无法上传图片  只能以附件形式上传
  其中 剪刀部分为矩形管  剪刀上梁为槽钢  下梁为工字钢(箭头部分为新加的结构)   整机主梁为工字梁   请彭总和大家指点

网友(点评):
给你点建议:1、铰接孔焊上轴套,轴套、销轴都要进行热处理增加耐磨性;2、销孔与销轴之间间隙尽可能小;3、每一级的剪刀杆销尽可能同轴。

网友(点评):
这是个吊架,不过好像吊架上端4组行走轮之间没有约束。这是整个设计里最不妥当的地方。一有动作,吊架移动或剪刀结构升降下端平台时,都不能保证4组轮子间相互位置没有变化。根基不牢靠。

网友(点评):
上面点评不妥,已另发回复于后。

网友A:
两张图基本说明了机构。
这是个吊架,吊架上端4组行走轮安装在剪刀上梁槽钢构成的方框上。上梁槽钢构成的方框的刚性应当是工作能否顺利的基础。方框具体结构如何,图上看不出来,但与行走轮大小相比较,似乎薄弱。
剪刀叉与常见的一侧固定剪刀中轴与另一侧平移的结构不同,剪刀叉倒置并且中心上下动作,再带动两侧同步向内向外移动。这就有个剪刀中心上下动作不左右偏移和两侧的同步问题。图纸上看不出有保证的有效手段。
没有做到3楼所说的“把两侧相应的斜杆联系为一个整体,让原先“铰接点宽度很窄”的、各自为政的两个铰链变成为一根长轴而有两端轴承”。
底部吊架很长,负载容易有偏,会使得工作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998  和 害怕  两位  高人
  正如害怕大侠所言  现在的加固结构  已经把下梁连为一体(原结构单 ...

我们公司就是专业做液压升降平台的,针对楼主出现的问题,我提几点意见。
1.前期出现剪刀架上下、左右方向的抖动、晃动比较厉害,从而导致工件掉落;
  原因可能是机加工剪刀臂时孔的加工精度没有到位,因为剪叉式升降机对剪刀臂上3个孔加工精度要求比较高,必须要在同一直线上。否则肯定出现晃动,而且后期再这么改也没用。其次,楼上有人建议所说的,在刀臂铰接孔上焊上轴套,增加耐磨性。还有可以考虑在轮子里面添加轴承,来减小摩擦造成的晃动。
2. 后期出现升降架下降到最低位置时,有时会出现抬升困难或自动下滑。
正如彭老前辈所说,怕是根本没有做过剪刀叉运动分析,因剪刀叉起始位置越低。所需要的力越大,计算时需要考虑平台最低位时油缸的所需压力(对于液压类),再加上加速度a、摩擦力等算出电机与泵的参数。
希望以上几点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
新手学习.长见识了

楼主:
今天出差调试回来  很感谢大家的发言帮助
最终结果  使用双耳座式 单向液压缸  倒装  能很好地解决我原先出现的问题  并以现场调试成功
诚然  大家所说的都有道理  只是  此结构大部分为焊接结构 而焊接水平并不好 剪刀部分以及上下梁框 都有不同程度变形 这就是我不敢让两侧剪刀连为一体的原因  怕安装时卡死无法动作
当然如果想优化下的话  能把结构部分精度做好些  铰接部分再做些加强 关键是 剪刀上下结构部分全部做成活动式的耳孔 能让剪刀上下有个缓冲(运动分析对于小公司来说不太可行  毕竟建模也需要时间) 另外 液压结构确实在起、止动时比电机有优势  今天先说道这里  谢谢大家

楼主(2023-02-24):
引用 网友A:
两张图基本说明了机构。
这是个吊架,吊架上端4组行走轮安装在剪刀上梁槽钢构成的方框上。上梁槽钢构成的 ...

改做重工行业了,好久没来这个帖子,正如您所说,稳定性是这个结构最失败的地方,但又是使用时最需要保证的,那时候设计太想当然了,非常感谢!
另外,最新有个钣金折弯的问题,想问下   害怕元帅,是否可以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做重工行业了,好久没来这个帖子,正如您所说,稳定性是这个结构最失败的地方,但又是使用时最需要保证 ...

元帅好几年没来论坛了,好像去国外养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