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哪些情况下需要内圈两边和外圈两边都固定

楼主(2014-04-18):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轴承的问题哈,哪些情况下需要内圈两边和外圈两边都固定,哪些情况只需固定内圈一遍与外圈的一遍,谢谢!

网友A:
你的工况要求
有些需要控制轴窜
有些不需要

网友B:
根据使用工况选择轴承,根据装配关系选择定位!

网友C:
单列圆锥轴承需要两边固定,深沟球轴承外圈一边固定,或内圈一边固定都可以,角接触轴承需要两边都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工况要求
有些需要控制轴窜
有些不需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使用工况选择轴承,根据装配关系选择定位!

谢谢!

网友:
轴向有预紧的话就得两边固定,不然转动不活顺

网友(2016-12-01):
引用 网友C:
单列圆锥轴承需要两边固定,深沟球轴承外圈一边固定,或内圈一边固定都可以,角接触轴承需要两边都固定。

特别小直径的轴承,比如只有5mm,内外圈一般用什么样的固定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