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焊接的合格率正常在多少?

楼主(2014-04-18):
我这边用机器人焊接脚手架结构,想问一下论坛里用过机械手的大神,机械手焊接出来的产品合格率大概在多少啊?

网友A:
90%以上吧——,焊十个有一个用手工补补可以接受的——,如果成品率只有80%以下的话,这工件不合适自动焊,或者改进夹具,改进工件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以上吧——,焊十个有一个用手工补补可以接受的——,如果成品率只有80%以下的话,这工件不合适自动焊, ...

很有道理的,我这边换了夹具合格率也就能达到90%以上的

网友B:
目前一般是认为90%以上工或95%以上吧,而且目前机器人焊接全自动的很少,因为六轴机器人灵活度还是不够, 加上焊枪的限制,很多死点是无法用机器人焊的,一般80%以上就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一般是认为90%以上工或95%以上吧,而且目前机器人焊接全自动的很少,因为六轴机器人灵活度还是不够, 加 ...

机器在技术 这块还是不好完全取代人工的,焊接机器人发展的路子还是太长,希望有一天焊接机器人能做到和人工一样灵活

网友B:
是啊,国内还有很大提高,特别是用本土焊接机器人,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我记得楼主是搞广数焊接机器人的是吧,加油啊

网友(点评):
是的,项目进行了2个多月了,差不多搞定了,过程挺辛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国内还有很大提高,特别是用本土焊接机器人,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我记得楼主是搞广数焊接机器人的是吧 ...

不错啊,之前搞了一年多,后来转其他应用去了,做焊接工艺太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