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编程做的零件

楼主(2014-04-18):
手工编程做的零件

楼主:
椭圆变整圆

网友(点评):
请问楼主是用的宏程序吗?

网友(点评):
是用宏程式

楼主:
盘山公路

网友:
厉害
什么机床

网友(点评):
三轴的数控铣床

网友:
楼主数控技术很高啊,拜你为师吧。

网友:
都是G01走圆的延伸,宏程序相套。楼主手编宏程序应该是到一个瓶口了,在延伸就得,考虑机床方面因素了,比如机床负载>=50% GOTO xxx
在往前就没啥路了,我也是到这个路口就停止了,你那个半球的球面像车的刀花,铣球上面的刀花一般不会好!

网友(点评):
铣球只是用用普通两刃铣刀,所以效果不好,如果用R角刀会好些,/调用系统参数哪些还没去研究,平常用不到

楼主:
数控车床加工的

网友(点评):
图片不清楚,看不错从哪接的刀

网友(点评):
三把刀接的,圆球最高处和底部圆弧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盘山公路

阿基米德螺旋线吧 做产品还没见过 不实用

网友:
楼主你收我这个徒弟吧

网友:
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球面不咋的,哈哈

网友:
楼主把程序晒一下,光晒产品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2014-12-07):
楼主技术高超,表示羡慕了

网友:
每一个零件多少反复调试程序做出来的,只要有心去做,不要被老板发现哈

网友:
功夫都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

网友:
手功编程能做出来这个,厉害呀

网友(2015-01-13):
楼主技术高超,表示羡慕了!!!

网友:
使用宏程序编程吧

网友:
车铣高手,恭喜楼主,武功大成!

网友:
做加工的都好这口

网友:
手动编程学入门都学什么?

网友(2015-03-15):
手编的,非常不错

楼主(2015-05-16):
机械加工其实是经验的积累

网友:
这些加工都不错呀!

网友:
程序发出来学习学习。

网友:
技术可以的

网友:
把程序分享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