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8.0,存在U盘的文件,换了电脑打不开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4-18):
如题,提示如图。

网友A:
路径有问题不

网友B:
有可能是文件的路径有问题或是存在着汉字。试着把U盘中的文件转拷电脑UG存放文件的文件夹中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有问题不

看清楚图片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文件的路径有问题或是存在着汉字。试着把U盘中的文件转拷电脑UG存放文件的文件夹中看一下。

看清楚图片再说,我也不是第一次用UG,知道不能带汉字的,还有你家U盘盘符是E么?

网友:
UG8.0可以支持中文路径,你建模的电脑就是新建了一个环境变量让UG支持中文路径,你换了一台电脑又没有所以打不开,在现在的电脑上新建一个环境变量UGII_UTF8_MODE=1 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清楚图片再说,我也不是第一次用UG,知道不能带汉字的,还有你家U盘盘符是E么?

存在U盘中的文件有时也会损坏的。换回原先的电脑试一下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是不是加密了

网友:
建个环境变量UGII_UTF8_MODE=1 就行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单位电脑的UG支持汉字家里的不支持,现在已经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清楚图片了再说。

嗯,是有点问题,楼下给解答了,还有你说话有点冲啊,呵呵

网友:
明显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嘛  6楼9楼都已经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