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该零件进行测绘,希望前辈们能够指点一二

楼主(2014-04-18):
各位前辈,对于一个玩具的外形,有没有什么测绘的方法?现在感觉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入手

楼主:
比如说这是玩具的一个腿

楼主:
这是玩具的内部结构

网友(点评):
乌龟大翻身 ^_^

网友A:
曲面类最好的检测方法估计是扫描。

手工检测俺一般是把主要尺寸确定后做逼近处理。

网友(点评):
可以参考 照相式三维扫描

网友:
给别人抄数吧

网友:
精密点就用抄数
高精密就激光扫描
山寨就拍照,卡尺,建模。

网友:
玩具简单点,卡尺手工量尺寸, 然后做外形,再作逼近处理.

网友:
都是这样弄的,图工就为这个加班为乐

网友B:
收拾下房间可以不

网友C:
拍照式光学三维立体扫描仪
深圳市某厂家在网上标 8K 就可以买到

参考网址  http://detail.1688.com/offer/450062204.html

网友:
我见过汕头那边一些模具厂,都是手工用卡尺卡关键数值,然后调整逼近外形。还有有扫描成图片,来描线的。另一种先进点的是光学立体扫描了。有什么工具干什么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面类最好的检测方法估计是扫描。

手工检测俺一般是把主要尺寸确定后做逼近处理。

如何用卡尺测量外形的形状。就比如说将腿分成几层进行测量,但每一次都是不规则的弧形,无法确定它的参数方程?如果用卡尺,应测量哪些量?

网友:
还非得完全一样?
按椭圆处理就好,长短轴,多画几个截面放样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拾下房间可以不

请见谅,大学男寝

网友D:
要求一模一样的话,直接三坐标。如果不要求一模一样,自己就坚持仿意不仿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一模一样的话,直接三坐标。如果不要求一模一样,自己就坚持仿意不仿形

嗯嗯,老师没要求那么高。主要是自己想尽量画的相近些,如果太随意,这个工作就太没价值了。

网友(2015-06-03):
一般情况下,这个对于外形的精度不高(可以说没要求) ,多视图图片造型吧,很简单
精度有要求就逆向吧,现在都第三代逆向工程了,直接生成ST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照式光学三维立体扫描仪
深圳市某厂家在网上标 8K 就可以买到

这广告打的好

网友:
手工测量外形能达到80%就很像了,尽量多测几个点,最粗点和最细点,还有椭圆的地方,用放样特征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