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开关控制两个电机如下描述改用哪些配件?该怎样接?

楼主(2014-04-19):
三个开关,光电开关k1,微动开关k2,限位开关k3,电机m1.m2 要求:k1,k2断开m1停止m2正转,k1断开K2闭合m1正转m2停止,k1闭合k2断开m1正转m2反转,k3闭合m1正转m2停止!

最好能给我个材料单和电路图

邮箱2660532345@qq.com

拜求,跪谢! 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哈哈都跪谢了,可惜这几天忙。虽然这个业余,但是静下心来还是能画出来的。

网友:
直接整个PLC好了,

楼主:
呃?搞不懂啊,我学的机械,电气自动化全是白板啊,可以给个详细点的呢吗?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电机功率多大?

网友:
嗯 想了半天  你这个似乎只能用PLC实现,如果不用PLC,得加中间继电器好像。

楼主:
功率不是太大,30W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水大侠可以说详细点吗?用plc用几个,用继电器用几个?真心求教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m1 正转逻辑冲突:
K3闭合,但是K1K2断开的情况下,m1是正传呢还是反转呢?

楼主:
m1只要正转,不反转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k3不影响m1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三个开关,光电开关k1固定在传送带末端,微动开关k2固定在压合装置下沿末端,限位开关k3固定在压合装置滑槽上端,电机m1.m2其中m1是传送带运行电机,m2是压装置电机控制传送带上面压合板升降。?要求:k1,k2断开m1停止m2正转,k1断开K2闭合m1正转m2停止,k1闭合k2断开m1正转m2反转,k3闭合m1正转m2停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K3断开时可以实现K1K2的功能要求,K3闭合时只能m1正转m2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