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厂去生产 转子(电锤用) 难度大吗?

楼主(2014-04-19):
请问小厂生产 转子(电锤用) 难度大吗?   转子不大的 感觉没多少技术含量 但看起来又挺复杂的又是铜丝又是机加工的,有懂行的朋友 麻烦帮我看看  指点指点下

网友:
有难度的,至少需要转子轴精车设备,齿轮加工设备,转子片冲压设备,绕线机以及压装设备等等,

网友A:
把产品带去浙江那边,转子轴,硅钢片,换向器,一般都能找到现成的。然后就是买个绕线机,专用的点焊机,动平衡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产品带去浙江那边,转子轴,硅钢片,换向器,一般都能找到现成的。然后就是买个绕线机,专用的点焊机,动 ...

请教下点焊机在这里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
红圈那个换向器跟铜线要焊接

网友(点评):
是用机器焊的吧?

网友:
换向器焊好后还要用专门的设备加工一下,是个用砂纸皮带磨换向器的东西

网友(点评):
具体需要什么专用设备啊?

网友(点评):
我也记不清了,很多年前做过蜗杆电机,现在都荒废了

网友:
大把做这样配件的工厂。没什么难度。但是需要一些专用设备。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

网友(点评):
主要是没图纸哦 唉。。。

网友(点评):
没有图纸怎么做,有市场客户啊

网友:
工艺不算太复杂,但需要一点技术的,大致生产顺序为;压换向器,绕线 ,碰焊  ,测芯 ,校平衡,换向器车削,点绝缘漆,点护线胶,之后还要烤胶,等等

网友(点评):
谢谢 太详细了 再请问下 这样的转子生产一个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呀? 20快够了嘛?

网友(点评):
大侠,前期的压轴压端板你都没算上去

网友B:
三十的样子

网友(点评):
30快左右嘛? 那机器呢 生产这个的机器全套买来 大概要多少钱的啊? 不要好的 只要能用合格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人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三十的样子

使用到的设备至少要有:绕线机,碰焊机,测芯仪,铜头车床,平衡机,等,据我所知 新设备的话少说也要好几万吧,这些都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估算,比如你所要求的生产量,至于你说的合格就行更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这涉及到一系列的专业技术问题,之前楼上有朋友提及到做这类产品的小公司大把的,确实不假,珠三角这边有好多,但是他们也是经过一段长期的摸索和努力才得以立足,当然我不知道楼主自己目前的一些实际情况,比如可投入财力,对这行业的了解程度和技术支持和做这类产品的意向以及后期打算。

网友(点评):
能加下我QQ嘛? 158851558 我想请你当我的网络技术顾问,我每月付费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到的设备至少要有:绕线机,碰焊机,测芯仪,铜头车床,平衡机,等,据我所知 新设备的话少说也要好几 ...

这个很抱歉,我只是以前在做类似产品的公司做过品质监管的职位,了解一些马达生产的大致流程和基本的品质要求,谈不上很专业,恐怕帮不到你太多。你有心的话不怕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人员帮你的,预祝马到成功!

网友(点评):
哎 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看到这里我真的想笑,楼主你太草率了,什么都不懂就像自己去做,转子看着是简单,但是他也得每一道工序做出来的,请别人做网络 技术顾问?

       建议去一家电机厂从基层做起吧,把整个的生产工艺搞懂,还要懂得处理故障,不然自己开的一个小厂有问题都找别人,你会吃亏的

网友(点评):
做生意靠的是头脑不是技术兄弟...我原来做IT方面的,也是什么也不懂(我学校的时候学的是汽车),但照样挣钱,技术可以花钱找擅长技术的,做生意做主要还是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