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可以只淬火不回火?

楼主(2014-04-19):
什么材料可以只淬火不回火?
淬火件标HRC,调质标HB?

我们教材上淬火,调质硬度都是HRC
但实际工作中,人家都说调质要标HB,
昨天在网上找到,说调质也可以标HRC,有些件淬火深度不够,用HRC检测,会压透淬硬层,所以标HB。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就是淬火和调质,在图上怎么标,就是什么时候标淬火,什么时候标调质。以前我以为淬火后都是要回火的,所以没怎么区分。但现在人家说,淬火就是淬火,调质就是淬火加回火。他的意思应该是淬火后不回火吧

网友:
我们教材上淬火,调质硬度都是HRC
但实际工作中,人家都说调质要标HB,

洛氏硬度和布氏硬度是可以换算的,一般淬火用洛氏硬度,调质可以用布氏硬度或者洛氏硬度。。
  我们公司只有洛氏硬度机,所以调质的硬度也用HRC。。。

网友:
就是什么时候标淬火,什么时候标调质。以前我以为淬火后都是要回火的,所以没怎么区分。但现在人家说,淬火就是淬火,调质就是淬火加回火。他的意思应该是淬火后不回火吧

---------------
淬火以后当然要回火,而且一般要及时回火。。不过好像高频淬火可以不用回火的,因为淬硬层很浅。。

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

ie1
这些都知道,我的意思是,图纸上只标了淬火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得把图纸发出来看看,否则你说的有断章取义的可能,怕泄密只发一小部分也行

网友:
1、什么材料可以只淬火不回火?
A1:准备报废的料;
2、淬火件标HRC,调质标HB?
A2:行业习惯;
3、我们教材上淬火,调质硬度都是HRC
A3:学而不思则罔;
4、调质就是淬火加回火。
A4:是的;
5、他的意思应该是淬火后不回火吧
A5:断章取义;

ie1
大侠,主要就是问你答的第一点,其他的都清楚。为什么说是准备报废的料呢。还有如果图纸上标的淬火,需要会火吗
ie1
大侠,主要就是问你答的第一点,其他的都清楚。为什么说是准备报废的料呢。还有如果图纸上标的淬火,需要会火吗

网友(点评):
问题来自不知,学而可增知。去看看热处理的相关资料先。

网友(点评):
经典讲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