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后端盖的内孔的退刀划痕碍不碍事呢?

楼主(2014-04-19):
请问,Y2系列的电动机后端盖的内孔是安装轴承的对吧,那加工该内孔的时候退刀时有退刀划痕碍不碍事呢?求解答!

网友A:
最好别,具体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我们厂子 觉得不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具体我也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我们厂子 觉得不让!

嗯,好的。感谢!

网友B:
轴承孔技术要求应该是H7级,表面粗糙度1.6。
有退刀划痕就到达不到表面粗糙度1.6的要求。

网友C:
凹的伤可以接受。要求比照缩松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凹的伤可以接受。要求比照缩松孔。

嗯,好的,学习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孔技术要求应该是H7级,表面粗糙度1.6。
有退刀划痕就到达不到表面粗糙度1.6的要求。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