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异形盖子的装配问题,耗时很久的一个自动生产线的项目

楼主(2014-04-19):
耗时很久的一个自动生产线的项目,前后改了还几次机构,目前还是不稳定。
盖子如图,人工一摞一摞的上料,机构抓取后盖到盒子上。中间的孔还有一种形状,边缘有台阶。材质塑料好像是pp。
最早的机构如图,采用从上投料,最底下用气缸推出分料,然后盖到盒子上。这个结构的问题是边缘的台阶老是会卡住上面的一个,气缸退不出造成停机。
后面有改成从上面抓取,机构如图。
此结构的问题主要有两点,1,由下至上顶升的时候盖子有时候会卡的很紧,从而导致盖子上表面与地面不水平,夹子难夹住。2.盖子内部的椭圆孔有两种结构,需要频繁更换夹子。目前在试验真空吸盘的抓取方式。
在此请教大家,希望能给出更好的结构实现功能

网友A:
数量那么多,会卡着很正常。如果这个方向不能大改的话。试试用高压气体吹着他们,让他们松散一些,不然这么一叠移动起来一有倾斜

网友:
楼主的细部结构未表达出来,不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你四周那几根杆不用直线轴承,改成可以夹紧,放开的结构,上升中零件就不会卡紧

网友B:
两个上下叠起来是什么样儿的?给个图可能好判断一点。一般来说这种机构都不是问题。

网友:
不太成熟的思路供参考:把料盒的导向部分变一下,设计成可以活动调节,向一边倾斜一定角度,主要目的是要产品的底部露出覆盖的台阶部分,以方便推料气缸动作。如果看到产品图可以一起谈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上下叠起来是什么样儿的?给个图可能好判断一点。一般来说这种机构都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你定位点太多了吧,四边都有,中间还有一根。

网友(点评):
这么大的塑胶肯定会有缩水的。你的公差是不是太小,可把料仓定位的公差放大,抓出后进行二次定位。

网友(点评):
说的有理…二次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量那么多,会卡着很正常。如果这个方向不能大改的话。试试用高压气体吹着他们,让他们松散一些,不然这么 ...

这个值得一试

网友:
气缸推出之前用分离机构,底下一个夹住往下拉一下,脱离台阶。第二个以上的用另一个机构在周边夹住。
把底下一个推出后,上面的在松开下落。气缸一个来回完成一个工作循环,可以采用凸轮连杆机构进行联动。
这种分料机构一般来说都比较成熟的。参考台湾版的《自动送料机构》,网上有电子书的。

网友(点评):
我第一个机构就是这样的,但是异型的不好卡,经常卡不住

网友(点评):
能否提供个台湾版的《自动送料机构》电子书链接-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的那根后面没用了的,只是图上忘了删。
卡死不是因为限位的问题,而是叠放不整齐每个歪一点,综合起来就很大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