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配体特征孔系列不与开始面垂直?

楼主(2014-04-19):
如上图,装配体特征孔系列,我先在上面的这个零件上画了个四边形,孔要定位在四边形的定点上。突然发现最初零件上的孔不与面垂直(我后来发现它是与装配体中第一个零件的上视基准面垂直的,,?)
于是我选择用现有孔作为开始,但是发现结束的螺纹孔选择里面没有了GB  ,如下图,郁闷,,你们的软件也都这样子吗?

网友A:
可能是开始孔没有设置。

网友(点评):
出现没有国标的情况可能是你开始孔没有选成国标的

网友(点评):
开始孔我选的是使用现有孔,就是我在零件上打好的,用的是异型孔向导,选的是国标啊,请大侠亲自试一下,并抓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始孔没有设置。

任何设置也不影响它和平面垂直啊?他怎么不是和我选的面垂直,而是和其他的面垂直呢?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后面你说不能选GB的问题。至于垂直,没看到具体的情况,也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始孔没有设置。

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的所在,似乎而已:
定位孔用的草图必须在装配体环境中绘制,就是在左侧的设计树中,草图是位于所有零件之外,而不是在某个零件里面。
就是并不是在装配体中修改零件,然后绘制草图。而是直接选中某个面绘制草图。这个草图用于定位装配体特征(孔系列)

网友(点评):
本身这个就是装配体特征。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如果不在零件上画用于定位孔的草图,那么插入的孔是垂直所选的面的,如果在零件中画草图,就不垂直了。大侠试一下看看

网友:
找到你要打孔的零件,右键-编辑,然后在面上打孔。

楼主:
问题复现:

原因我终于找到了:
定位孔的草图不能在零件中绘制而是在装配体中绘制。
如果定位孔的点是这样绘制:右键装配体中的零件,编辑零件,然后选择面,绘制点。
然后退出零件编辑,建立装配体特征,选择这个点,那么这个装配体特征就会找不到要垂直的面,就只能垂直装配体本身的基准面。
而如果是在装配体环境下在某零件的某个表面绘制草图绘制点,那么这个面装配体是能找到的。就会垂直面了

网友B(2018-03-23):
装配体特征里面的圆周阵列是不是没法阵列孔系列做出来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体特征里面的圆周阵列是不是没法阵列孔系列做出来的孔

不晓得。
话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我真的很少用到装配体特征
我都是在装配体里编辑零件,然后再把参考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晓得。
话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现我真的很少用到装配体特征
我都是在装配体里编辑零件,然后再把参考 ...

主要各种参考,时间久了就很麻烦,比较难找了,你把参考去掉,那还是需要重新编辑草图,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除非长期做几种产品,心里面对这些配合、参考了如指掌,那就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