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环内孔切槽,如何提高效率?

楼主(2014-04-19):
钨合金环内孔等分切槽,环内经80-110,槽宽0.4mm。如何提高效率?

网友:
直接烧结出来?达不到效果就叠起来线割呗。

网友:
这么硬的材质,也只能线割搞定了

网友:
多搞几台线切割加工吧,钨本来就难加工。

网友(点评):
线切割太慢了

网友A:
试试水刀,激光等

网友(点评):
槽宽超过了规定宽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水刀,激光等

水刀和激光能加工钨合金吗

建议还是快丝

网友:
不知道你这东西厚度多少,激光只能干厚度比较薄的。

网友B:
楼主,你目前用的就是快丝?
快丝确实不快,割钨钢更不快。

网友(点评):
我6个环为一组切下来要10个小时。

网友(点评):
目前是铣刀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目前用的就是快丝?
快丝确实不快,割钨钢更不快。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铣刀可以切钨合金?
想必这种刀价格很贵,成本不低。
你这个效率不高,我估计快丝也因该能到达这个速度,没有仔细计算。但快丝成本低很多。

网友(2017-03-29):
薄,可用电火花穿孔方式

网友:
在线切割钨钢时,在电弧作用下钨元素是否会产生烧结?那么钨丝是否会变粗?

网友(点评):
线切割切钨钨合金效率太低

网友:
激光干不动?

网友(点评):
环的厚度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