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动机中置两轮驱动,如何实现90°回转?

楼主(2014-04-19):
单电动机中置两轮驱动,如何实现90°回转?回转中心为轮轴中点。附加电机和不添加电机的情况?依靠机构而不附加电机最佳。另附了一张两电机差速、附加电机带动回转轴实现回转的参考图。

网友:
差速机构

网友:
对,两轮差速驱动,速度闭环

网友:
类似汽车的那种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回转90度?还是随机的?整个运动过程你要描述清楚。

网友:
可以在电机输出轴与轮子中间各加一个离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下回转90度?还是随机的?整个运动过程你要描述清楚。

一个正方形小车,当他遇到障碍物时两轮和底盘能90度旋转,车体不动,从而进行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