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被剪断一点,弹性系数会改变吗?

楼主(2014-04-19):
在网上查询了这方面的资料,我郁闷,怎么有的人说会改变弹性系数,有的人说不会改变,我不知道听谁的好,那位大侠,知道,请答复我,我个人认为,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又不确定,呵呵呵。。。。

补充内容 (2014-4-21 12:58):
我想问的是,K=0.02N/mm,这个K值会不会随着长度的减小,而变化,谢谢!

网友:
y=kx+b
y:弹簧总长;b:弹簧静止长度;k:弹簧刚度系数(与弹簧材料,尺寸有关);x:作用力
k=EI/L:E:弹簧材料的弹性模量(即抵抗单位力变形能力);I:弹簧尺寸构成的几何参数;L:弹簧总长度(高度)。
你说那??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弹簧刚度。

网友:
剪完之后有效圈数变的话,弹性系数会变。与有效圈数成反比。看下机械设计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啊,我说的弹性系数就是弹簧刚度哦,怎么会改变呢,弹簧刚度不是一个固定值吗?

网友(点评):
我说的就是弹簧刚度啊,是固定值,那前提得你东西不变才是固定值啊

网友:
弹簧单圈的刚度是一定值; 有效圈数越多 弹簧刚度越低,   楼主是不是搞混了 单圈刚度 同弹簧刚度;   手册上是能直接查到单圈刚度的哦

网友(点评):
我想问的是,K=0.02N/mm,这个K值会不会随着长度的减小,而变化,谢谢!

楼主:
我想问的是,K=0.02N/mm,这个K值会不会随着长度的减小,而变化,谢谢!

网友:
去设计一个弹簧吧?你就都明白了。你如何定义弹簧长度变化? 如果弹簧做好了, 通过拉伸 压缩 在弹性范围内, 刚度不变。 你开始提到的是剪断一点, 得看你剪的哪?  有效圈数如果变化了,那当然刚度变化了。
如果你是学机械的,找书看弹簧设计。计算一个,你就明白了。

网友:
K与材质,线径,外径,有效圈数有关,一般来讲,长度改变,有效圈数也会改变,所以会有改变

网友:
应该改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