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得到一个恒定的推力?求教

楼主(2014-04-19):
本人从事结构设计,对液压不是很了解,现在遇到一个项目:汽车轮胎寿命测试,用一个液压缸对轮子施加一个恒定的推力条件下,再用一个滚轮带动轮子转1000圈,施加推力可以调节,最大2000KG,精度5%,现在的方案是在液压缸前加一个调压阀,从而产生不同推力。请教各位大侠这样可以吗,或者有什么补充的吗

网友:
流量会有影响
压力流量的波动范围
还有,负载决定压力
我是搞维修的
我虾米了

网友:
是否可以用重力呢

网友:
感觉你这个行程不是很长,可以采用气液分离的增压缸,就不需要油源和阀了,省钱控制也简单,实在不行那就用液压的,压力通过溢流阀来调,多余流量留回油箱.

网友A:
可以的,若是行程不大可以采用气液分离式的增压缸,省钱还好控制.

网友:
溢流阀吧?  如果调节频率不高,压缩弹簧也可以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若是行程不大可以采用气液分离式的增压缸,省钱还好控制.

请教:如果采用增压缸,调节气压的话能否得到一个准确的稳定的推力呢,精度5%,再有推杆推力是否等于压力表显示值X曾压缸面积,谢谢

网友:
可以通过溢流阀调节液压系统压力

网友:
可以通过图溢流阀调节液压系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