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更换字体求助

楼主(2014-04-19):
请教各位大神怎样在CAXA中整体更改文字(包括标注等等)的格式(字体,格式,大小)

网友:
我用的是07的caxa  你如果要设置系统的字体:工具--选项---系统配置---文字设置  里面选择。你要改标注里面的文字的话:格式--标注风格  里面自己选择。不过这两个前提是你要先设置:格式---文本风格里面先设置好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