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如何加工,刀具选择,谢谢

楼主(2014-04-19):
直接上图,请问圆弧部分该怎么车

网友A:
做把成型刀

网友:
有标准的圆头切槽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把成型刀

5个深这么大接触面不会烧糊塑料吗、?下面同问

网友:
问题不太大,进给量小点,或者根据手感慢慢的进
白钢刀,大大的前角,5°应该也可以,转速可以是360,你这个件小,问题不大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 成型刀不错 效率高

网友:
你说的塑料是不是赛钢?
用白钢刀,主要是磨锋利,转速1500以上,3000都不过分(具体看你用多大的车床),进给速度可以很快自己看着办,这连个公差都没有,R自己随便磨就是了。

网友:
同意 成型刀

网友:
但是如上面所讲,进给量要考虑好

网友:
不建议用成型刀,原因是成型刀具要么不好修磨,需要专门的技术才行,要么成本太高,一般需要订做,推荐用R3的外圆仿形槽刀,标准刀具,两刃。

网友B:
我在考虑你怎么夹住工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考虑你怎么夹住工件的

  一根整的,一个个切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根整的,一个个切下来。

用长宽高为200/3.0/15的高速钢,也就是白钢刀,用个R规照着磨前端。后端稍微磨小几丝。
转速能开多快是多快,只要不会因为料长使得机床震动过大就可以了,
在光洁度没有要求的情况下进刀快点好。
最主要的一点刀要偏高中心,
                                                                  切记:经验之谈
这种料量大的话编程可就有讲就了,我做的话一根长料我只要按一下启动。
在拿个杯子泡杯茶,用手机上上网,看机器表演了。

网友C:
无语的图纸,是片子没厚度,还是圆的又没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长宽高为200/3.0/15的高速钢,也就是白钢刀,用个R规照着磨前端。后端稍微磨小几丝。
转速能开多快是多 ...

液压电动自动送料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语的图纸,是片子没厚度,还是圆的又没直径???

大侠,R3的圆弧,自己看不出来多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电动自动送料卡盘??

哪要这么麻烦啊。加一把C型刀或者倒过来的V型刀把料拉出来,在加工下机个料。就这样一直循环一根料就这样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液压电动自动送料卡盘??

嘿嘿没有说清楚槽刀是要走圆弧的,用6个的也可以不过好像吃刀有点大,太小又怕刀打掉,所以我就推荐3个的刀具。

网友:
重要是看你有没有批量。

网友:
在工具磨磨成标准R成型刀,做成车床定位,可加工批量产品尺寸一致

网友:
光结度可以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