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小孔怎么加工

楼主(2014-04-19):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淬火的45号纲。大头8.5小头2.5高度18的锥孔,要同外圆同轴,要怎么加工啊、图纸传不上。不好意思

网友:
电脉冲或者线切割当然线切割得要有底孔

网友:
定制锥孔铰刀。加工后淬火。小件变形不大。
研磨精加工锥孔。欢迎指正,探讨

网友:
内孔精度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快丝,有大锥度的机床可以加个这个锥度,快丝同心度可以保证的,以外圆定位

内孔要求高的话用中丝也可以,当然放电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