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型六轴机器手的制动器问题

楼主(2014-04-19):
公司有台爱普生6轴机械手,前3轴有出现制动器抱死,无法释放。单独给制动器发命令,会听到‘嗒  嗒’的声音,像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一样(一直有规律响)。
后三轴都正常,给制动器NO信号就能用手转动电机。
请问它是使用电磁失电制动器吗?

网友:
这个直接电话售后客服

网友:
制动器失效可能有几种情况:第一、制动器损坏,第二。、如果机器人电缆反复插拔过或时间久了可能出现航插松的现象,接触不良,第三、继电器损坏、第四、通讯问题,等等 。像楼主说的给制动器发命令,继电器有动作,说明命令是被接收的,那么问题就可能是出现在继电器到制动器这一段上。如果楼主懂电的话,可以查一查电控柜,不懂的话最直接还是问一下售后,六轴松制动器那肯定是小六轴吧。

楼主:
谢谢 大家!
售后叫过两次了,他们给的解释是:制动器线圈拼接的泄压二极管坏了,他们叫滤波器。
拆掉后机械手能正常工作,
过了保修期,又得花银子换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