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lidworks2013安装问题

楼主(2014-04-19):
以前电脑装过2013版32位的,现在重装了系统,换了个纯净版的win7,用了以前的安装包安装solidworks2013,安装到第一步就不行了,
本来这个时候应该是这样的
是我少装了什么东西吗,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不会是把源文件破坏了吧
纯净版的WIN7? IT之家上面有个旗舰版系统源文件挺好的WIN7,我就一直在用
然后用魔方制作USB启动,,纯净版?不知道怎么样,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把源文件破坏了吧
纯净版的WIN7? IT之家上面有个旗舰版系统源文件挺好的WIN7,我就一直在用
然后用 ...

那我再下个sw,试试,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