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厂做自动化,求助气路

楼主(2014-04-20):
现在给大厂做自动化,有个气缸需要精确速度,气路设计基本没啥问题,可是在设计中有一事不明,大厂力一般有气主管道,设备一般就开个支管出来用,我的气缸加了调速阀,可以控制流量,假设我的气缸没放调速阀,主管道那么大,流量无限,那么我的气缸不是秒速到头,可是实际上有的气缸也没放调速阀也没秒速。问下,这是为什么呢?
貌似跟节流阀是一个原理

网友:
气缸进气口的流量不是无限大,个人愚解!

网友A:
针对气体的可压缩性,气缸调速一般是调节出气端的排气速度来实现的,这个跟油缸调速有区别,如果调进气端,当气缸杆负荷不同时,气缸速度会明显不一样。

网友:
需要精确速度的话,用气缸恐怕达不到精度要求吧?

网友:
也许气缸加了节流阀。

网友:
在另一边加个可调节的缓冲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气体的可压缩性,气缸调速一般是调节出气端的排气速度来实现的,这个跟油缸调速有区别,如果调进气端,当气缸杆负荷不同时,气缸速度会明显不一样。

油缸调速也能通过调节回油速率来实现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汽缸没法精确的,德国都不行楼主省省吧!差不多就可以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直接换伺服电缸:)

网友:
有些气缸进气和出气都可调,但一般只调出气的

网友(2014-10-14):
一般采用排气节流

网友(2015-02-20):
你看看气缸自身有没有到位缓冲调节螺丝的,可能那个调太紧了,一般在缸体上,节流阀安装位置的边上

网友:
气缸进排气设计时候就考虑了

网友:
气缸进气孔很小的

网友:
你把气路中残压给放掉,就会出气缸突然伸出撞击现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