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分链轮怎么算

楼主(2014-04-20):
5分链轮怎么算啊。各位大哥?

网友A:
你要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算什么?

外圆,节距

网友:
查机械手册

楼主:
查手册还用的着来这里吗

网友(点评):
现在的学生也没个学生样。别人真应该免费帮你呀?

楼主:
不帮就别留言了,你这素质你激动什么?

网友(点评):
就看不惯你得瑟,咋啦

网友(点评):
换位思考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问题拿出来问,也不嫌丢人。况且怎么看也属捣乱性质。

网友:
   滚子链链轮的基本参数   GB/T 1243-1997
         链条型号       xh:    05B
         链轮齿数       z:    21
         链轮排数       ps:    3

         以下数据为查表得到
         节距           p: 8 mm
         滚子直径       d1: 5 mm
         销轴直径       d2: 2.31 mm
         套筒孔径       d3: 2.36 mm
         内链节内宽     b1: 3 mm
         内链节外宽     b2: 4.77 mm
         内链节外宽     b3: 4.9 mm
         销轴全宽       b4: 8.6 mm
         链条通道高度   h1: 7.37 mm
         内链板高度     h2: 7.11 mm
         外或中链板高度 h3: 7.11 mm
         排距           pt: 5.64 mm
长度单位mm)
   (1)分度圆直径
      d=p/sin(π/z)=53.676 mm
   (2)齿顶圆直径(三圆弧-直线齿形)
      da=(p*(0.54+1.0/tan(π/z)))=57.397 mm
   (3)最大齿顶圆直径(其它齿形)
      damax=d+1.25*p-d1=58.676 mm
   (4)最小齿顶圆直径(其它齿形)
      damin=d+(1-1.6/z)*p-d1=56.067 mm
   (5)齿根圆直径
      df=(d - d1)=48.676 mm
   (6)分度圆弦齿高(三圆弧-直线齿形)
      ha=(0.27 * p)=2.16 mm
   (7)最大分度圆弦齿高(其它齿形)
      hamax=(0.625+0.8/z)*p-0.5*d1=2.805 mm
   (8)最小分度圆弦齿高(其它齿形)
      hamin=0.5*(p-d1)=1.5 mm
   (9)最大齿根距离
      lx=d*cos(π/(z*2))-d1=48.526 mm
   (10)齿侧凸缘直径
      dg=p/tan(π/z)-1.04*h2-0.76=44.922 mm
   (11)齿宽
      bf1= 0.91 * b1=2.73 mm
   (12)链轮齿总宽
      bfn=(ps - 1)*pt + bf1=14.01 mm
   (13)齿侧倒角
      ba=0.13*p=1.04 mm
   (14)齿侧半径
      rx≈p=8 mm
   (15)齿侧凸缘圆角半径
      ra=0.04 * p=0.32 mm
   (16)量柱测量距
      量柱直径 dR=d1,上偏差+0.01 mm,下偏差 0 mm
      MR=d*cos(90/z)+dRmin=58.526 mm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好人,这样的额素质还回复

网友:
一英寸为8分  你说5分。。。。。一英寸=25.4mm

网友:
现在的孩子都懒

网友:
多少齿啊,小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