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公司正在做机械手,大家能给我提供一些相关参考吗?

楼主(2014-04-20):
做六轴机械手主要考虑哪些地方,大家来说说

网友:
呵呵。。。。何谓六轴?皮影戏那小人算不?

网友A:
对于工业机器人的设计与大多数机械设计过程相同;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机器人?机器人能实现哪些功能?活动空间
(有效工作范围)有多大?了解基本的要求后,接下来的工作就好作了。
  首先是根据基本要求确定机器人的种类,选定了机器人的种类也就确定了控制方式,也就有了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设计的指导方向。

接下来的要做的就是设计任务的确定。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在实现这一复杂过程的第一步是将设计要求明确的规定下来;第二步是按照设计要求制作机械传动简图,分析简图,制定动作流程表(图)初步确定传动功率、控制流程和方式;第三步是明确设计内容,设
计步骤、攻克点、设计计算书、草图绘制,材料、加工工艺、控制程序、电路图绘制;第四步是综合审核各方面的内容,确认生产。

网友:
你是哪里?有卖哦!

网友:
设计投入很大的,而且目前国内的机器人使用中都不是很稳定,等咱们国内机器人成熟了,国外机器就开始疯狂的价格轰炸了

网友:
做机器人?不是搞流水线工作站之类的?那要从零部件开始了吧,什么RV减速机之类的,LZ可以去看看帝人制机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工业机器人的设计与大多数机械设计过程相同;首先要知道为什么要设计机器人?机器人能实现哪些功能?活 ...

恩,谢谢了给了我一个明确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