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和切削参数选择,紧急求助

楼主(2014-04-20):
车床镗孔,零件材质是16MnCr5,孔大小11.9,粗糙度要求Ra1.6,零件总长度15。求老师傅帮帮忙,目前我转速用的1200,走刀0.07,精车余量单边0.05,刀片型号我忘了,刀尖是0.4的

网友A:
车这种材质直径越小越不容易车光,余量太少也不容易车光,1200转都算低的了,还可以在高点,具体看你的机床性能,你留的余量太少,至少0.5吧。我一般镗小孔都是数控用旧的了机夹陶瓷刀片,敲碎了焊起来当手磨刀用,1.6的粗糙度很容易就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这种材质直径越小越不容易车光,余量太少也不容易车光,1200转都算低的了,还可以在高点,具体看你的机床 ...

机床性能没有问题,转速可以高,0.5余量估计不行,孔的公差要求很紧,只有0.015mm,余量多了孔径没法保证

网友(点评):
你的想法刚好是相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性能没有问题,转速可以高,0.5余量估计不行,孔的公差要求很紧,只有0.015mm,余量多了孔径没法保证

0.05的余量也太少了吧!反而不容易保证光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床性能没有问题,转速可以高,0.5余量估计不行,孔的公差要求很紧,只有0.015mm,余量多了孔径没法保证

我说的0.5是双边,就算是单边0.5也不过分,具体还的看你的刀子。这么短的孔,吃多点没事的,刀尖R0.3一下,或者直接在刀尖上倒个0.2左右*45度的角。

网友:
0.05得精磨!

网友:
应该是余量太小了单边十司试试

网友:
单边0.25我觉得可以刀尖0.4有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