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圈形板下料,焊接点挺大

楼主(2014-04-20):
这个活应该怎么干好。焊接点挺大。考虑过做模具直接做出来。但是要做的数量不多,没有考虑做模具。

楼主:
这个钣金件是套在一个坯上的,这个坯的外径为399

网友:
在里面焊接,,,,,,,,,,

网友:
壁厚没标,一般用焊接吧,量不大,开模不划算。用内圈就在外面焊接

网友:
用焊接比较合理,做磨具太浪费

网友:
这个钣金件是装在下面直径399的圆上,还是要包你这个整个零件?

网友:
我们叫大小头。或变径管。
如果1.2MM以下可以咬口连接。

网友(点评):
下料一个扇形+二个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