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能用什么来带动?

楼主(2014-04-20):
迷你气缸有没有便携式的带动方法啊  机器很小

网友:
肯定要通气哦

网友:
能不能具体点,楼主想做什么

网友:
你是做什么的啊!这问题估计没有人能回答你!

网友:
气缸只能用气带动吧?

网友A:
这几天看到楼主问了好多类似的问题,如果体积受限且不一定有外接气源的话,建议直接用微型电动推杆。

网友:
个别准却说是极个别不用气,里面加弹簧,当然这就不叫气缸了。使用时,负载将弹簧来开或压缩,当负载解除后,弹簧再回位。

网友:
照你这么说,用吹,嘴巴吹,前提是得有这个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看到楼主问了好多类似的问题,如果体积受限且不一定有外接气源的话,建议直接用微型电动推杆。

力量不知道有多大

网友(点评):
看选择的规格,几十牛上百牛还是有的,推荐KUHNKE,前提是你舍得买。

网友:
气缸不是用气?

楼主:
引用 楼主:
力量不知道有多大

那个速度不是很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