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铸造机模具和托辊侧面摩擦厉害,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4-04-20):
离心铸 造机 模具和托辊侧面摩擦厉害,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下图是网上搜的  厂内设备类似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个是提高精度,做一个有锥面的结构,

再一个就是在端面加一个‘推轮’,看看回转窑就是那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好办法,一个是提高精度,做一个有锥面的结构,

再一个就是在端面加一个‘推轮’,看看回转窑就 ...

现在只用了一次  4个托辊中的1个摩擦受热颜色都变化了, 其余3个没变化,这样正常吗?
还是设备安装的时候,托辊水平高度没找正 和2组托混轴线不平行导致的

网友(点评):
安装以后要仔细去‘盘车’,看贴合,贴合不好,就发生‘单磨损’